联想 昭阳E42L不开机 ?

楼主(2010-03-19):
联想  昭阳E42L不开机 ,客户拿来拆开发现4435BZ坏 ,换了 OK了  ,拿回去用2天又回来了  ,现在 供电再换4435BZ外围电压正常 ,还是不开机 ,待机电压0.5v,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  啊 ?

网友:
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有短路的吧,仔细查查

网友:
我有一个板子和你的是相同的问题,想问一下,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我的板子现在是 南桥发热 应该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