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EMP-82开机打火

楼主(2010-03-19):
部队里送修一台爱普生emp-82开机打火。拆机发现是高压板一元件打活。测量不是此元件不好再检查发现是灯泡不好。电话联系送修人。问清此机以前图象质量确定灯泡不好。更换一切正常,高压板上打火元件是保护元件。

网友:
应该是高压放电管。这个在显示器上尾板上常见。

网友:
能放电说明机子主板在触发,主电源,(epson灯电源采用DC380v供电,靠主源DC300V上叠加一个升压电路得到。)灯电源方面没有大问题。你应该高兴才对,对于修投影机的来说那只是最最基本一个常识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说高压板上面放电管放电了就说他有问题,相反,如果,高压板有放电管的,在开机时没有放电蓝光,那才叫真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