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镭风X300SE显卡 偏红

楼主(2010-03-19):
七彩虹 镭风X300SE CF黄金版
PCI-E 接口的。
开机画面就偏红。
测三基色对地阻值完全一致。 先把VGA接头换了。故障依旧!
于是,加焊了显存。 没效果。。。
请高手指点一二。
这快显卡应该用MATS 哪个版本测试! 。
显卡

网友:
没有查到具体问题所在

网友:
MATS是检测N卡的,A卡要用R3MEMID,论坛里可以下载的。偏红应该是外围电路有问题,如果外围电路没事,就是核心出问题了。

网友:
偏红有没有花屏。有时候显存坏了也可能会这样哦。

网友:
我一块彩虹9800GT 偏黄,能用。应该也是GPU本身的问题
一直没去搞拿来测机

网友:
呵呵 搞清楚 这是 ati的 显卡 你用 mats 测干嘛

网友:
是不是你的插线有问题

网友:
刷白bsio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