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198FW不显示桌面,能显示菜单

楼主(2010-03-19):
有台显示器灰屏,SUN198FW的,灯管亮,不插主机显示无信号,插上主机灰屏,显示器的菜单可以显示出来,什么问题,谁有这个机子的数据
换驱动板解决
桌面

网友:
如果是菜单正常无图像一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
重新刷下MCU应该就OK了

网友:
为什么要刷新MCU?Taskbar 是否显示?应是Windows系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