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4针插头短路

楼主(2010-03-19):
有一845PE主板,不插4针的12v插头用电源可以开机(也就是说电源可以转),但无CPU供电。此时北桥发热。插上4针插头就短路关机。测CPU供电场管两个低端管的DS极为0. 不插4针插头时低、高管上D\S极均无电压。电源IC(5093MTC)芯片连高端管控制极的脚上无供电输出。低端管上的G极也是没有电压。我怀疑低管击穿短路或电源芯片损坏(手头没有替换元件)。恳请各位高手给些提示,看到底是哪里的故障?还有没有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问题?还有,就是不接那个4针插头CPU外围供电也会有12v吗?

网友:
你这是明显的下管击穿造成主板不开机故障,你要先检查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好的,不接4针插头上管不会工作,自然cpu不会工作,cpu工作需要12伏供电

网友:
我也有一板865和这个类似的现像.通3.3V.5V就正常,一通12V就自保了,发现,上管D.S.12V.主VSEN .从SW,互相之间是相通的.上管拆下来查,是OK的.从片边上电容OK

网友:
一般是CPU供电电路的问题,可以量下CPU旁边的场效应管

网友:
MOS管,驱动芯片,电源管理芯片   CPU供电大致就这样替换

网友:
拆掉CPU场馆还短 可能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