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这样的硬盘是否还能修?(有照片看)

楼主(2010-03-19):
硬盘是MAXTOR PLUX9 60g ATA/133的
硬盘

网友:
磁头问题,砍头就行了吧,具体怎么操作,我不会

网友:
好多坏道哦。

网友:
这个盘我用MHDD2.9默认F4全部扫描一次后再用ERASE命令全盘清零了一次,结果第二次扫描的时候发现原来的绿色方块和红色方块变少了可是X和A比原来变多了。现在我正在用循环扫描打算扫它一两天。

网友:
和我手里的一块报废的硬盘一样的故障。。磁头好像有问题

网友:
不用扫了,有一个读头适配不对或坏了。
开SF(6Y盘VWO的我还不会,只会BWO的)或砍头。

网友:
还是先把固件备份下来吧 到MRT 里面可以检测下 关头都可以在MRT里面

网友:
看起来想磁头的问题
即使是修 价值也不大

网友:
啥叫砍头啊?

网友:
SF和砍头怎么操作呀?

网友:
磁头 磁头 这是擦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