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条后有水波纹

楼主(2010-03-19):
改高压条后有水波纹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电源滤波问题

网友:
1,驱动板接地不好
2,VGA接头接地不好
3,驱动板供电取自高压供电,应该取自电源板的5V输出,接在驱动板的12V-5V的DC-DC电路后面,12V的不要接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900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