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华硕F9S笔记本屏线

楼主(2010-03-19):
大家好呀,坛子有谁有华硕F9S这款笔记本的屏线呀?是满针的

网友:
这个我没有我只有ASUS  M9的屏线

网友:
就这么几根线,直接飞线吧,有时候14针跟20针的没有转接口我都是直接飞线的

网友:
我好像有个华硕的坏本子明天看看一样不?

网友:
也就10条线,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屏线接头还在 直接飞线吧

网友:
这种屏线可以直接飞线解决的啊。一般坏的也不会全部都坏的,先测出坏的是哪些,后在一根根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