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 索尼DSC T30相机取景正常拍照偏红

楼主(2010-03-19):
一台索尼DSC-T30数码相机液晶屏取景时显示正常,但拍照的照片偏红色,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求助

网友:
偏红是CCD故障多,也有可能CCD排线接口氧化,无替换CCD测试先检查排线和接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成功与否,请继续发贴说明,以帮助大家.

网友:
版主你好,我拆开看了,排线和插座没问题,看来是CCD问题了,装起来后发现除了拍照片红外又添了新问题:屏幕显示E:62:10,请问CCD有没有在业余条件下拆开修的可能?

网友:
晕了,E:61 10 是镜头的防抖出错了,你拆的时候动到那里啦?仔细观察一下,防抖如果坏了,是比较难修的,
还有.CCD业余不可能拆开修,要拆开CCD表面的玻璃,要有专业的机器拆,要有显微镜去修,要有碰焊机去焊.个人,不太可能有这些设备,一套十几万.

网友:
我今天又拆装了一遍,不再显示那讨厌的代码了,只是照相还是偏红,等有机会换CCD吧,再次感谢斑竹指点

网友:
好的,还是那句话,成功与否,将结果告诉大家,有份观看你的贴子的,都在关心你的结果,

网友:
就是ccd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