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白光942和用过942刀头的兄弟们,帮我鉴别一下真假

楼主(2010-03-19):
昨天在朋友那买了两个白光942的刀头,请树叉哥,还有各位用过的兄弟帮忙看一下真假  朋友说要去香港才能鉴定真假

包装跟杨老师说的一样,有不透明的标签

但电极焊接处没有像杨老师说的那样有四个小圆

但刀头上的序列号可以在网上查到有生产日期

识别主要靠什么? 请大家来帮忙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2892&highlight=
白光 T12-K 焊咀真假识别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9852-1-1.html
白光T12-K头的分辨真假

论坛有很完整的对比说明,不过这个和日本的有点不一样的。

网友:
看的人很多,回的就只有树叉哥,哎。 两个贴子我都认真看过了,跟两个贴子里的不一样,应该是假货吧.

网友:
是的,这种K头的仿品比较多。

网友:
只能说不是日产。

网友:
假货,你被姓叶的骗了

网友:
LZ,我加了你的QQ,我是小小鸟,记得找我!为了你的钱钱,为了你的生意,为了你的942,为了你的187

网友:
只能说不是日产。
引用 网友A:

平哥,第一支旧的也不是日产的吗??带包装的T12-K真的没有见过。

网友:
不是姓叶的,是另外的朋友,我的货退还给他了,但还有70元留在他那里,我把他当朋友,希望别让我失望。 基地让我们走到一起,我把大家当兄弟,真的。 基地是我温暖的家

网友A:
平哥,第一支旧的也不是日产的吗??带包装的T12-K真的没有见过。
引用 网友B:

一、三应是日产。二是国产。
不用看那几个小点。看电极环就可看出。日产的色发汚,国产是亮的。
包装及标签说明不了问题。要看本质。
再有别把访的看的那么可怕,还是可用的(高价除外),现很多厂家都用国货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942芯是 假的!国产山寨货我手里也有这么一根用一段时间后很难上锡用几分钟就发黑了真想丢垃圾桶里,我其它的头子不管怎么用都很好上锡头子一直保持光亮的。

网友:
楼主的这个942芯是 假的!国产山寨货我手里也有这么一根用一段时间后很难上锡用几分钟就发黑了真想丢垃圾桶里,我其它的头子不管怎么用都很好上锡头子一直保持光亮的。
引用 网友C:

别说的如此恐怖行吗?过手不少,也用过几支。下图是常用的两支,一支国产,一支日货,使用中感觉差异不是很大(指上锡)。
说明一下:这两支都是后尾坏的,不能再用到正品焊台上。只能用在自制的土焊台上,配上土手柄固定使用。
谁能分别出产地?(T12只有K头能从头子上看产地)

网友:
17楼....下面支貌似国产的吧???

网友:
17楼....下面支貌似国产的吧???
引用 网友D:

是的。日产:看大面有点凹的。国产及印尼产都是平的。

网友:
日产的才是原装货?其他产地的不算原装吗?印尼产的算不算啊原装呢?

网友:
日产的才是原装货?其他产地的不算原装吗?印尼产的算不算啊原装呢?
引用 网友E:

很多知名厂家都有海外厂。如:日本有丰田(汽车),中国也有(一汽丰田),美国也有。不能说都是假货吧。
当然了日本产才是原装,但是有的原装是不试用使用国的国情的。电压有高低之分。汽车有左右舵之分。
只要按其标准生产、制造还是可行的。

网友:
平哥说的对。好用就行。

网友:
真假一用就知道了,真的用起来很好,沾锡很强!

网友:
日产的是好点的

网友:
因该是真头子,我用的就是这种的

网友(2010-04-19):
现在国产代用的也有四个点。。。。。。。。。前几天入的。。还算好用。!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久。。。。。。。。。。。

网友:
最容易分辨真假的方法::

假货温度不准!焊台显示350  你量下焊头的实际温度太大偏差的话,是假货!

我量了下高出四十多摄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