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保护问题

楼主(2010-03-19):
一般高压板上都有两个25V220的电容,表面看上去什么问题也没有,为什么大家都说更换这个就可以解决一闪即灭的故障(当然不是全部),这两个电容起的是什么作用。

网友:
那两电容系给Inverter的供电12V滤波滴,若该电容漏电,电就顺着该电容的负极跑GND上去了,就会将12V拉低。Inverter若因供电不足就会熄灭CCFL来进行保护。

网友:
电容是滤波的,如果漏电当然就会导致电压拉低,电压不足肯定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