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A-8VM533自动死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3-19):
一块技嘉的GA-8VM533的主板,这种主板是技嘉给TCL代工的
故障现象:第一次上电20秒左右能正常跑马到26就死机,再上电不跑马,断电半小时左右再上电一样20秒左右跑马就死机。
维修过程:目视主板CPU供电部分的大电容都换过了,电源管理芯片5090MTC也换过了,上电测CPU核心电压1.52V,20秒左右下降到0.2-0.6之间跳变,可以判断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电源管理芯片5090MTC已经换过了,在第一次上电可以跑马估计电源管理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找不到主板的图纸,就找5090MTC的PDF吧,

测供电正常,查工作条件,测EN脚电压在0.2-0.6之间跳变,不正常。与EN脚相连的只有一个电容,板上是C128,5090MTC的PDF里是C10  0.1uF,把这个电容拆下来,

从电路看不装应该影响不大,再上电测CPU核心电压1.55V,一直测了一分钟,电压没有下降正常电压以下,补上这个电容再测试也正常,是这个电容漏电造成的。

做系统进行整板测试没有自动死机,此板修复。

这是第一次发维修贴,写得不好,见笑了。

网友:
昨晚上课饼哥正好讲到这个EN信号测试,今天就碰到这个实例了。谢谢楼主提供经验。呵呵

月饼 -2 同样的回复不要重复发!

网友:
这个EN是什么信号啊  电压正常时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
EN信号是一个开启信号,电压有1.2V以上就OK了。也曾经修过0.7V也正常的

网友:
怎么EN直接用电容耦合到地了?
没有控制来源?
说是基准电压比较像点。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这算是个实例了,对EN脚不是太理解,一会看看别的资料。这个做为一个例子

网友(2011-01-18):
这个0.1uf的是个无极性电容吧! 楼主用什么样的电容装的 普通电容不行吧!

网友(2012-03-21):
真是牛人啊,讲的比较清楚

网友:
应该 是电容没有焊好。神奇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