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62解压系统后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0-03-19):
东芝M362是新的笔记本,光驱读不了碟,就用U盘启动装系统,复制系统只有两分钟,解压完系统,重启后却不能进系统,有个星点在闪下闪,设回硬盘启动还是进不去,装了很多不同的系统,还是一样的情况,只有一条內存。为什么解压完系统,重启却不能进入系统?请问各位师傅,你们有什么经验指教吗?

网友:
用pm将硬盘分区激活看看。

网友:
它原来分了四个区,硬盘容量有250G

网友:
用fdisk设置下活动分区看看行不行,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再不行重新分区,BIOS里设置一下接口类型

网友:
我宜家用PQ重新分区,装紧系统,有什么结果再发上论坛

网友:
重新分区,装完系统、解压完系统,重启还是不能进去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确定一下是那的问题。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进BIOS把硬盘的工作模式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