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2,不认存盘,

楼主(2010-03-19):
开机盘有转动的声音,关机没有卡卡声,最初还因为供电不足,量41 42供电5V正常,打阻值,也都正常,看点位图,硬盘接口的都与U31背后的电阻相通,接口也没有问题,更换南桥,还是一样,更换,U31也是一样,更换U31旁的晶振也是一样,硬盘接口复位3。3V也有,BIOS也刷过了,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在线等,,,,,,,

网友:
看你的描述全部都换了,哪只有硬盘没有换了吗。

网友:
硬盘肯定在确定故障前就换了,不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过的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楼上能不能说具体点,什么电容,那边的电容/?

网友:
南桥出来的4个电容跟U31连接的 sata数据 具体是多少我记不得了

网友:
是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