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供电12V电压低

楼主(2010-03-19):
(无正文)

网友:
电源是否好的,然后可能主板CPU电路可能有短路现象

网友:
没有检测到短路, 电源是好的, 就是12V供电低, 自动开机,不能关机,

网友:
先查出自动开机的原因  I/O坏或者控制ATX5V的三极管坏都能引起自动开机

网友:
那里的12V  小P4 还是 20针ATX的12V  要是CPU供电12V 开不了机吧  要是20针的 12V 供给 显卡 CPU风扇 什么的大功利用电地方测下  修的少没遇到过

网友:
12V供电都低,  诊断卡上的12V灯都不亮, 电压才1V多,自动开机,不能关机,不插12VCPU  4角供电口, 电压也是1V多, 内存和南桥供电管也没电压,  内存供电管坏了一个,换上好的了,还是不行, 硬关机时候有一次复位了,电压全部正常了, 关机在开又不行了, IO是83627THF 的  ! 求助高手先从那下手!

网友:
12V电压低?那个 不是电源供过来的吗

网友:
就是电源供过来的,  拉低了!

网友:
有短路吧?```

网友:
1、其他电压都正常吗。5v,3.3v.
2、尽量少插设备,有没有上电脚座,最好不要用CPU。
3、开机后摸摸那里温度比较高。
4、测量与12v连接的相关零件。这是个人意见。

网友:
这种故障也和12V没关系呀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高手请教!

网友:
查电源或换一个电源,重点查CPU供电,通换上下管,打电源管理IC的阻值;用二极管档打12V与5V的阻值。

网友:
12V 应该短路了吧
短接电源绿线 看黄12V 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