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迷津R52有短路

楼主(2010-03-19):
开机几秒就关机,应该从那里入手,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后续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负载保护或者电源输出电流小

网友:
上可调电源,跑上码,看是不是CPU没有供电

网友:
直接打阻值啊,应该可以打出来

网友:
CPU供电的那几个MOS管 Q72 Q75 Q52那一堆6个,仔细检查下
再次之前可以去掉R467 R112试看看掉电不?如果不掉点了就可以仔细查我说的那几个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