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F700 开机掉电

楼主(2010-03-19):
今天拿到一个机器,开机就掉电了。
电都能开启来,唯独只有CPU的电一点都没有。
换了两个CPU都一样
这个板子
cpu

网友:
这个板子只有一个桥,是南北桥、显卡在一块的。

网友:
这款机器断电是显卡的问题,修过好多台了

网友:
加焊下北桥吧,

网友:
电流上到多大?如果有上到0。6A左右的话肯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有台盘扯掉了 装上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