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用RST 测显示全花。。该怎么维修

楼主(2010-03-19):
我有一个现代256内存。用RST.测显示全花。是不是说芯片都坏了。我刷SPD。显示还是一样的。该怎么修

网友:
全部红? 哈哈 。这个够拉。有点麻烦。

先给他洗早 一下!!  加焊。

网友:
我也收来一条和楼主故障一样的内存,开始还以为是颗粒全坏了,结果用摘下来的两颗颗粒去替换都能用,现在我留来当配件用。

网友:
整条全花的话,估计PBC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