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展电源奇怪故障

楼主(2010-03-19):
朋友的电源,出问题的时候听到电源里面响了一声,就再也不亮了,打开检查,保险熔断,更换后上电,无短路,无5VSB,继续检查发现辅助电源5V的两个945三极管已经崩碎,更换后上电,两个又同时崩碎,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坛友帮忙分析分析。
7500B
具体如图:

网友:
1、哪两个945,好象你用红笔圈住的不是945,它们也不是辅助电源中的元件。
2、换上元件再烧,说明你还没有把坏件全部找出来,还得继续检查,光耦也不要放过哟。

网友:
图上这两个是1815,我那个是C945,位置相同,它虽不是辅助电源的主要三极管,但它是在插电的时候就烧掉了,没有经过短接启动就烧掉了。

网友:
肯定是有短路嘛,从后面往前找,排除之

网友:
检查辅助电源输出的两组电压,一组供TL494  12脚的电压是否过高,如大于40V以上,肯定要烧两只推动管。

网友:
你给的图貌似不对,这个图5VSB是由7805稳压后输出的,你圈起来的2个管子是7500B的推动管,分别接在7500B的8脚和11脚,烧掉这2个管,你需要查这两个管基极的直流工作点。

网友:
不开机的状态下为什么会烧掉?7500B这时候工作么?

网友:
KA7500B是否烧短路,引起推动管烧。

网友:
你的电源可能过高了!380V的吧!

网友:
进户电源没问题,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可以导致这两个推动管在未启动的状态下同时烧掉?请坛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有可能是启动电流过大引起的,检查一下启动保护回路!看怎样,我也说不准!

网友:
再一个,就是你要把整流回路的元件仔细的测量一遍!整流二极管啦,电容是否失效!瓷芯变压器是否初级绕组短路啦,总之要细心检查的!一定能找到原因的,祝你幸运!

网友:
先断开494 12脚 把辅助电源的元件全部检测一遍 电压修正常 在接上494供电

网友:
*
检修时串个40W的灯泡就不会烧零件啦。如灯泡很亮说明还有短路,灯泡微亮或不亮说明短路排除,可直接通电。

网友:
我测了,初级没有短路,只是烧两个推动管,并且在没启动的情况下,没弄明白。

网友:
别处肯定有没测到的短路。要不然怎么会总烧呢,把容易造成短路的元件测一遍

网友:
换494    查5  6 脚的元件

网友:
是494坏了么?为什么要查5,6脚的原件?

网友:
从烧了的945开始,跑一下线路,就能清楚是什么烧的945了,当然要花些时间。

网友:
945连着的就是TL494,问题是什么让494给945供的电?没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