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ENQ G775彩显枕校管PHP/3055E是什么管

楼主(2010-03-19):
请教BENQ G775彩显枕校管PHP/3055E是什么管?NPN、PNP、还是
场效应管
?参数多少?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可以用IRF630和TIP122代换吗?

网友:
怎么都没有反应、、帮帮忙在线等

网友:
这是个场效应管,55V;33W,不可以用TIP122代换。
IRF630、或IRF740可以代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