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跑C54A或484A屏不亮

楼主(2010-03-19):
开始是能开机但电压只能上到0。15A,拆出板发现在几处腐蚀的地方,CPU供电上管有两个脚断了,换了个,还是0。15V,测CPU和北桥无供电,发现1715也腐蚀了,并且1715第4脚的一个穿孔也严重腐蚀,断线了。找到点位图飞了根线,开机诊断卡不断路,都过了382F了,屏没装,就给客户电话报价了。今天客户说让修了就装屏试下结果屏不亮。。。!电流跳过1。32A到1。12A就停在0。76A不动了,码跑过382F-4549-停在484A或5C4A。测屏3。3V电压也有就是没亮机,一般屏亮机都跳到0。9A以上吧,感觉0。78A还是低了点,其它没有腐蚀的地方了。外接试过也没亮。想请大家指点下,不知会是那里问题,显卡?

网友:
我估计还是1714有问题,你再仔细查查,看还有没有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