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待机.按下触发开关.待机电压0.03~3V。5V出来了但不触发

楼主(2010-03-19):
手上有一台华硕A8J/F的 本本,故障为插上电后电流0.01,量3.3V 5V出不来,他的电源IC为PS51020,华硕用的比较多,19V电压进入,但控制电压第9.10脚电压没有出来,追其到I/O,加焊无效,直接更换,更换后电流还是0.01按下触发开关后电流升到0.03,待机出来了,拔掉在插还是0.03,按触发无任何反映,南桥更换过了还是一样。再量触发开关时发现只有2.5V.正常应该是3。3,,想连线路到了两个三极管,三极管另外端是3。3V,会是被两个之一拉低了吗,还是有其他问题呢,高手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有师傅修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2.5应该是正常的,你怀疑的话可以直接短接IO的触发角试试,我手里也有个华硕不触发的,无奈自己技术不够难修

网友:
顶一下      你这个机器待机是正常的

网友:
你的机器待机正常  天2天我修了个华硕A8TM  的这个机器没有IO对不

网友:
南桥别轻易区做啊

网友:
别一下子就是做南桥!!现在看看,南桥SLP3,SLP4 有没有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