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为什么我植的珠不会自动归位!!

楼主(2010-03-19):
我是用基地的钢网,放好珠子拿掉钢网,用风枪给加热,锡是化了,但不会自己归位,所以看上去很弯,一点也不好看,有的差点就连珠了,必须要加热的时候手动给它矫正!我都按照论坛方法做的!

网友:
没有加助焊膏

网友:
加点助焊膏 或松香水 在用风枪加热 你就会看到他们会慢慢的自动排列整齐了

网友:
我加了一层助焊膏的,我做了几次了还没有成功,基地买的锡珠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LZ,明确的告诉你,就是你取钢网的时候倾斜了,使得锡球错位了,焊膏再多也是只会连焊,建议LZ取钢网的时候细心点,看到错位的锡球用镊子校正!

网友:
你那没有焊膏 你放球之前要刷层焊膏 要尽量刷均匀点 还有就是新手最好在只球之前把桥上的点拖平
这样锡球容易归位点

网友:
DB的桥吧
这应该是好最植的啦

1:焊锡膏要好的那种,一般一百多一瓶的就可以了。要抹上薄薄的一层。不抹不行,抹厚了也不行。我是抹完了以后用刀片来回刮几遍,保证足够薄

2:将珠植满后,将三个或者四个角上的珠子先去掉,以便与观察钢网是否对准。确认对准后,取网。尽量手不要抖。

3:取网后如果漏掉几个珠子,或者个别歪斜的,拨正即可。

4:风不要开的太大,我的850一般开到刻度3的风量

最最关键的还是:熟练

多练几次就行了

愿LZ早日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基地里买个60元的那款焊膏`那样用风枪吹到熔点就会回位

网友:
焊膏要好点的  不要太少 也不能太多 太多容易连珠  风枪温度要高些  剩下就是你的熟练程度了 多练练 相信你会成功的

网友:
不会是焊膏的问题呀吧,我用的是很便宜的那种,搞的把一块南桥OVER了,明天到基地买个专用焊膏试试看!

网友:
楼主把锡球植成这样也不容易啊 我都是把球吹跑
植球前一定要把焊盘用吸锡线托干净 一定要平 再涂一层薄薄的焊膏 上网植球 取网加焊

网友:
有待练习!
这个肯定是没有掌握好温度和风度。

网友:
补充8楼的,加热的时候把风枪离珠子远点,慢慢加热。不要着急。因为珠子是先融化的。BGA焊盘要延时一点时间才会融化,所以不要着急先靠近加热。这有点象上BGA机那样要有个升温的过程。要不温度升的太快的话。桥也容易坏的。我初学植株的时候也犯楼主一样的错误,慢慢熟悉,总结经验就好了。

网友:
DB的桥吧
这应该是好最植的啦

1:焊锡膏要好的那种,一般一百多一瓶的就可以了。要抹上薄薄的一层。不抹不行,抹厚了也不行。我是抹完了以后用刀片来回刮几遍,保证足够薄

2:将珠植满后,将三个或者四个角上 ...
引用 网友B:

第二步我觉得可以改变一下顺序,先四个角各焊上一粒球,再放钢网,再大面积铺球,这样钢网即对准位置也不会移动,最后再取下钢网加热。

网友:
楼主能植出图片上的效果实在不易啊!!!图片上的桥你滴几滴松香水或涂层焊膏就自动归位了

网友:
我以前的经验是,手握风枪保持旋转:
第一步:焊膏挥发让锡球自动到位---温度250多度左右,风速中。
第二步:等归位后再大温度320~350度,使得锡球牢固再焊盘,使其不冷焊。(时间比较短20秒内)
第三步:风速略微调大,温度250内,看期是否牢固 十几秒即可。

楼主还是多多动手掌握自己熟悉的方式

网友:
无言---我没有遇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
一看就知道你用的助焊膏是歪货,买那种18元一支的就很好用

网友:
不会这样的啊,我也刚学植珠,我是在钢网上面直接加热的。效果很好的,等冷了再把网拿下来就好了。

网友:
小猪说的对。

网友:
可以在网上直接加热吗。

网友:
对了,带网直加热,啥变动都没有。有人又不相信了,如果不相信可以自己试一下吗?

网友C:
你真是天才。。。我的方法可能跟你不一样。这个方法就是靠自己。我这个方法只要你每天练习10个小时。一星期。LZ应该技术是非常不错了。植一个桥大概也就5分钟就OK了。。

网友:
水平问题,关键在自己怎么网上植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