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600换了快门线之后,拍照还是有横纹

楼主(2010-03-19):
网上查了是快门线的问题,拆开机器,快门线确实折断了,找了一根新线,换上去之后,在室内拍照还行,室外就会出现横纹,以及曝光过度,从镜头处看了,快门会正常开合,快门线也测量过了,没问题了,是通过排线接到主板上面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啊,心拔凉拔凉的

网友:
是光圈问题,还是和快门线有关,S600快门线有四条线,两条到快门两条到光圈,快门换好了,但是光圈还有问题,请仔细检查.

网友:
4根线我都查了的,没问题啊,都是通的

网友:
刚才拆的时候,放电的时候不小心又把闪光灯搞烧了,晕死了

网友:
还得买个闪光灯

网友:
放电放错了点位,真恨我自己

网友:
呵呵,放电错.闪光灯烧不了啊,你怎么会认为闪光灯烧呢? 还有,四条线通的,不代表光圈没有问题,你不单要测线是否通,还应该用2V的外电分别点光圈和快门,看是否有动作,而去判断那里有故障.

网友:
谢谢大哥指点,闪光板上的八脚芯片短路了

网友:
嗯.那个是控制IC..只要外观一样基本都可以代换的,换一个就行.横纹那里修好没有啊?

网友:
更换光圈组就行了!三星的这个镜头是最便宜的!20多元一个!

网友:
请高手指点S730镜头哪里是快门线焊点,本相机是照室外时照片发白[localimg=180,135]1[/localimg]

网友:
不好意思几次都没传上,这是S730镜头

网友:
请问S730镜头哪里是快门焊点啊,本相机是拍摄室外时图像发白,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已经找到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光圈和快门线圈的电阻 拨一下他们的电磁转动轴是否灵活 有没有卡死现象 在不行就是线路接触不良   主板坏的不多

网友:
谢谢了,拆开了,是快门线断了,相机没用多少次,不知道换了排线以后是不是还是会这样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啊。

网友:
这个是设计缺陷,要避免只能换机器了.

网友:
你看一下焊好没有。还有就是排线焊接线圈的地方是关键之处,那里容易焊坏

网友:
在看一下快门片。

网友:
我修过两台,一台是换里面的小排线,还有一次就是直接换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大概就130元吧

网友:
终于看到回了这么层的贴子了,佩服 合成科技 ,

网友:
回复这么多层,很奇怪吗?之前也有很多贴子回了几层啊.

网友:
我的闪光板坏了,谁有啊

网友:
怎么又坏了呢?不是只坏了一个触发IC吗??

网友:
还没找到这个IC啊

网友:
这个IC通用的,找台坏机器拆个,外观一样的,基本都可以用.

网友(2010-04-22):
横纹的问题是快门片破了,ic也找到了,换上就ok了,感谢兄弟们的指点,谢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各位兄弟换快门线的时候快门那边的焊接是怎么弄的,我把烙铁温度调到250度还是把快门焊变形了

网友:
横纹的问题是快门片破了,ic也找到了,换上就ok了,感谢兄弟们的指点,谢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各位兄弟换快门线的时候快门那边的焊接是怎么弄的,我把烙铁温度调到250度还是把快门焊变形了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有点不理解的问题,快门片怎么会破?是你弄破的吧?呵呵/

换快门线的时候。快门那边的触点要比较小心。而且烙铁温度要相对调高。基本上一碰就要开始融化。否则就会造成胶座变形。下次注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