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VK8TM 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0-03-19):
这块主板上次遇到过一次,也是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有搞定。。。今天又接到这么块主板。。。伤脑了,请高手指点
能刻完,但在GHOST完重起后在滚动条时就蓝屏
主板
联想

网友:
装系统引起的蓝屏 内存 硬盘. 各个软件驱动。主板里面是否有电容鼓包
因为我还是新手,暂时我就只知道这些。还请各位师傅们补充

网友:
没有,网卡,声卡,USB都禁用了,也不行

网友:
请高手们帮我一下啊,

网友:
原来是什么系统,如果原来爱是vista现在想装XP的话那肯定要蓝屏哈,是因为接口问题哈,你在BIOS里面改一下硬盘接口就可以了哈。一般就是把AICHI改为IDE就可以了哈

网友:
原来就是XP,继续等。。。

网友:
不装驱动或装个完全安装的

网友:
同意以2楼的说法

网友:
BIOS刷下,中毒了也会蓝屏

网友:
bios刷了,还不行啊,高手们快出招啊。。。

网友:
顺装了没 要是独立显卡就可能是显卡电容鼓包了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了1个联想电脑不论我装什么盘都蓝屏。后来拿到维修站去。他也不知道怎么弄了下就装起来了。没有看到。在里面弄的。

网友:
那是你知道人家混个屁啊!

网友:
他们好像有专用的系统盘吧,我有一次装一华硕的笔记本,也是换了N个版本的系统后才装进去的

网友:
换根内存试下

网友:
要是g的话会蓝屏。不要g。一步一步装。原因是g的时候装驱动造成的。个人见解。

网友:
先在BIOS里把硬盘接口改了 然后可以用深度的系统盘试装一下 最好是在PE系统下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