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920键盘不能用。好郁闷!

楼主(2010-03-19):
接到一个ACER4920的笔记本。独六显卡的。接到本本的时候是屏碎了。换了一张屏后就能点亮了。但键盘不能用。开机的时候按F2没作用。
然后自动跳到进系统那里两个选项那就不动了。也不数秒。按回车键也不能进去。
  换个键盘还是一个;。本机的键盘拿到别个机器上是肯定能用的。
打键盘接口阻值。都是在831左右。都正常啊。

  到底是哪的问题啊。控制芯片是WPC8769LDG 阻值都正常不应该是芯片的问题啊。手头上没有换的芯片。
  但发一个其它的故障。这机器在接通外部电源的时候开关的那个灯就一闪一闪的。开机后冲电灯。开关机灯。同时一闪一闪的。用电池也是一样。BIOS也清零了。板子没有修过的。也没有进过水什么的。
  现在就键盘不能用啥问题啊。大侠们给支支招。。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加焊南桥,更换键盘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