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LXB-HF769A二次电源不工作

楼主(2010-03-19):
刚接受这台显示器是 高压包脱焊 行管烧坏。补焊高压包换行管。机器能正常加电。没信号时橙色等亮 有信号绿色等亮。 橙色灯亮时。供电端有 47.3V   74.7V  5.14V  -11V   12.32V     有信号时电压变成48V   75V   3.6V  -11   10.75V 无图像      正常机器有信号时电压是50 V    80.8V    6.6V   -12.5    14V    。    忙了很久没有头绪了 请高手给指点。

网友:
没有高手在吗 。能给指点一下。

网友:
把行负载断开,接个假负载,然后再测看电压。

网友:
行场处理芯片是什么的?测一下I2C电压,换存储器和cpu试试

网友:
接假负载 没什么变化。

网友:
我是问你接了假负载后电压如何。现在有信号后,电压都不正常呀,尤其是CPU那一级电压才3.6V,你说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请教你能给指点一下维修的方向吗?

网友:
怀疑你测量错了。有信号时3.6V?别的电压都有点高了,这个却低了,电容坏了?

网友:
先把电源部分的5v滤波电容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