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0-03-19):
什么都换了,就一块板子没换,能拷贝资料,安装就蓝屏,提示0X00000050

网友:
百度查下提示错误啊,应该是中毒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故障了丶看后面高手如何说

网友:
内存,硬盘有没有排除

网友:
我之前客户有块板子0X000000c2
后来他是显卡的问题。倘若内存没问题的话,
你用mhdd把硬盘ERASER擦写一遍,在重新分区。
不知LZ安装版试过没。

网友:
LZ都说除了主板其他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再加错误提示```你刷过BIOS吗?刷完不行就
禁用下BIOS内存选项,例如cache或shadow

网友:
重点检查内存电压。

网友:
BIOS里面关掉网卡,USB,声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