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 文件乱恢复

楼主(2010-03-19):
刚才客户拿来一个U盘 说里的Excel 文件打开乱码 让我试试看能不能找出来,我打开文件一看吓我一跳,乱的太很了吧
文件打开时会提示 打开过后 然后我用winhex恢复 打不到文件头  (D0CF11E0A1B11AE1)
还请高手给点指点
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知道啊 ?

网友:
很明显,第一扇区并不符合EXCEL文件特征,到是很像文件目录项。建议RAW恢复,如果RAW恢复仍然有问题,可以上传到附件,我帮你修复。

网友:
那就麻烦你      帮我看看     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    上传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设成不用下载分     刚才我试了一下   扣了我五分

网友:
扣了我15分~!  12月总).chinafix 这个只有部分文件结构信息。其他两个应该是被覆盖了,建议还是尝试RAW恢复吧!

网友:
不好意思了   呵呵

网友:
客户拿时说他的U盘还要用   所以他只留下了几个文件。看来用RAW恢复  也没戏了   U盘拿走肯定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