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G内存显示1G

楼主(2010-03-19):
华硕主板 翔升9500gt 显卡 st320  e5200  内存金士顿 2g  到桌面的属性内存显示1G   BIOS清零过 系统换了好几种,还是显示1G 请教高手   在线等候

网友:
换过板子试过没```有可能是不兼容

网友:
是新主板我刚刚才配得

网友:
内存要是正常的话  那就是你的主板最多只认1个G   也许是正常的

网友:
用主板换其它条子试试,不可能只支持1G

网友:
内存正常的在别的主机上显示2G,上华硕的主板就只显示1G的了 以前我组装了几台同等配置的都显示2g ,是主板的问题吗

网友:
内存确定2G吗?
换个别的内存试试

网友:
80%是内存问题。
内存SPD出错,拿去质保。
能上E5200的板子不可能只认1G。865的板子还能上2G呢。

网友:
内存槽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
条子在别的机子上显示2G呀

网友:
难 不成还存在不兼容的问题吗

网友:
刷下BIOS嘛

网友:
是 板了 他认不到那么大的 吧

网友:
有些板子不支持双面的内存(单颗容量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