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买什么样的好

楼主(2010-03-19):
我想买个万用表,大约在200块钱左右的,大家有什么好介绍啊,最好不要用牛屎芯片。

网友:
胜利,伊万

网友:
这个价位好像都是牛屎芯的 这个价位的别买自动量程的就行

网友:
胜利的VC70 是牛屎芯吗?

网友:
200买福禄克的低端
买胜利的高端
其实只要误差小就可以了,当然功能多就更好了
平率测试上10M就更巴适了

网友:
国产400内表,什么表可以测试频率10M的?

网友:
国产的UT还是不错的,对的起哪价格。

网友:
基地上的这个表:胜利正品 VC70A 3 3/4 数字万用表 智能按键式---可以吗?

网友:
我拆个ut的表给楼主看看见楼下

网友:
国产表优利德确实不错
今天拆个ut39a来看看虽然是牛屎芯但是做工很好这个表才60来块钱

1-200这个价位的ut61系列是个好选择非牛屎台湾芯
现在fluke的17b这低端还卖这么贵而且还是牛屎芯来的性价比非常不行

网友:
我要更正一下大家对所谓牛屎芯的看法,IC生产厂实际是在一块晶元在切割的,封装打线测试又是下一级。高档的比如IQ都用金线的,就是牛马屎和硬封也是用一样的晶元。

网友:
我用的 MY66 在线测试元件 非常准  不用焊元件下来就可测试

网友:
FLUKE 117C
FLUKE 117C
FLUKE 117C
FLUKE 117C
FLUKE 117C
FLUKE 117C
FLUKE 117C
FLUKE 117C

网友:
说实话 我对表没什么追求

网友:
表便宜就可以了  感觉表笔要好用点 就行 对工具要求不高。。

网友:
我也看上的是福禄克117C现在有2块国产的表,一台华谊MY65目前使用中 一块胜利9805+这表越看越难受 17# 雄雄维修

网友:
我现在Fluke 17B ,还蛮好用

网友:
14# piczcn 我打算叫深圳那边的朋友帮我拿一个UT6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