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供电问题??

楼主(2010-03-19):
南桥1.5V供电发烫,导致死机是什么原因??
原因
问题
死机

网友:
南桥 是那种 烫发

网友:
是的,提问题。要说清楚一点儿啊!!!

网友:
你要看是什么原因导致南桥发烫的

网友:
测测 有没有挂啊 ?``
阻值对不对

网友:
南桥本来工作就会发热。你怎么就知道是1.5v导致的呢。

网友:
哥哥们啊 是南桥供电 1.5V的 MOS管发烫 南桥没有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