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00Z 外接有显 内屏无显

楼主(2010-03-19):
ACER 5500Z 外接显示器正常。接内屏无显示 把屏线拔掉,只接灯管也不白屏。就像内屏根本没有信号输出

显卡重新做过 不行

BIOS刷过,奇怪的是从官网上下下来的BIOS 和论坛里朋友发的BIOS刷后都不亮机。

这机器有没有什么开关来控制内外屏显示

网友:
没有 换屏试呀

网友:
换屏试过了。一样

网友:
有没有高手可以给点意见

网友:
这个板子显卡是不是插上去的啊  看下显卡槽有没空焊

网友:
是不是给灯管供电断路了

网友:
换屏试一下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ACER5580

网友:
屏上就没有供电。

网友:
查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