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2-tm/s

楼主(2010-03-19):
华硕p5sd2-tm/s  开机挡在内存   内纯供电1.89v  6个时钟全无  跑线通到内纯旁的一个芯片ICS9P935AFLF  3 . 7. 11 .  21.    25脚1.8v  19.  20脚3.3v  其他脚均为0v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可有谁修到过通样问题的  还有其他坏的可能吗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F1NTTWXR7QY@L%CL0I}]QTS.jpg

网友:
测此时钟芯片输出脚有无时钟信号电压,如果无,测其输入电压是否都正常,如果都正常,测下主时钟输出是否正常,不正常的话测下主时钟供电和PG还有14.318晶振是否正常,如果主时钟正常,内存时钟有工作条件但工作不正常,可能是内存时钟坏,不过也不排除北桥坏。不过有示波器的话就很容易测出好坏了。

网友:
9、10是否有晶振clock进入,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记得修过这主板,还有cpu供电也没有吧,我压的南桥好的 ,楼主可以试试啊

网友:
最好上533的内存,667和800好像支持有问题。

网友:
华硕和一其他般的笔记本品牌相比,同等性能的机子价位稍微高一点,性价比不突出,但是做工好,质量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