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那里的问题?

楼主(2010-03-19):
通电测试时CPU和显卡风扇都转,诊断卡跑码27,显示器无任何显示,键盘灯亮
注:在别的机子上试过CPU和显卡都没问题.
到底是那里的问题?应该查什么?如何修.
cpu
显卡

网友:
重点查一查显卡

网友:
显卡插槽触点,供电;与主板兼容等问题。

网友:
来自: 重庆
说清楚点撒 什么牌子 型号 有可能修过一样的问题 还不一定 你的跑27 应该死当机了 看哈BIOS 内存部分 主板的各个供电 在看显卡部分

网友:
来自: 重庆
试好用键盘可以重启不

网友:
显卡是杂牌的,用万用表测显卡的供电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