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910M12内存电压没有

楼主(2010-03-19):
通电测得内存电压没有,CPU电压也没有,北桥电压正常,内存MOS管没有控制电压,只有D极有3。3V,跑线控制脚连着几个三极管,测又没问题,不知道是由哪个芯片控制的,IO也换过 ,请问谁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仔细查查,控制极应该不会就由几个三极管在那里控制的,一定有IC控制,只不过你没有查到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