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E1掉电

楼主(2010-03-19):
一片杂牌945主板跑E1然后掉电,需拔掉电源从插才能触发。请名位来点意见。

网友:
换内存 没过内存  我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先查开关针电压然后再测内存供电和VTT_FSB电压

网友:
换个好点的内存 看能不能跑过去?

网友:
没有内存,机器重启的,不是掉电

网友:
拿掉内存有没有报警音,有就说明跑过了内存。

网友:
看你的表述,换IO试试。

网友:
不是内存未插好就是北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