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开机大电流

楼主(2010-03-19):
客户刚哪过来是 说是要用劲按开关板才能开机 开机后一切正常 马上重新加焊开关槽 一上可调电源电流就跳到5安 客户还说网卡有时找不到不知道怎样解决 郁闷呀
DELL

网友:
是不是焊短路了哟

网友:
没有呀 我看过好几遍了 不会的

网友:
这是D600的通病,网卡加焊一下,开关槽再加焊下试试,应该是没加焊好

网友:
这机器 网卡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网卡虚焊了哟 加焊应该会好的 可不要搞短路了哟 不好意思我是刚刚开始学习的 不对的地方请见谅

网友:
有的时候芯片不行就换一个老加焊也不行的

网友:
应该是十九伏短路了吧、、
你有没有加焊好网卡芯片呀?

网友:
焊接网卡,不行就换个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将网卡拿下来看看

网友:
没记错的话这机器网卡是一通病,电流一下跳到5A,基本上说80%是没焊接好。
也有可能接口里面碰到一起了...
还有不要听客户说用力压开关可以,你要自己试试,不然直接拆开焊,万一出问题是要负责的哦...
仔细量量哪里短路再说吧...

网友:
直接换网卡试下了,

网友:
可能焊接时有连锡

网友(2010-04-18):
摸一下网卡芯片发烫不,发烫的话就换吧

网友:
肯定是短路了。你好好量量

网友:
可能是网卡短路了 。但是电流表到5A后会打表的,电压会拉低,怎么可能正常开机呢?麻烦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不行就把开关槽拔下来,第四脚开机看看,再不行就换个1632试试。网卡肯定是空喊了

网友:
网卡是这一款机器的通病的

网友:
网卡通病。。。。。。。。。。。。。。

网友:
摸一下网卡芯片发烫不,或直接换网卡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