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硬盘WD800BB的故障

楼主(2010-03-19):
一个西数硬盘WD-800BB,坏了,在BIOS中不是显示WD-800BB,显示成WDC ROM MODEL-S,声音正常,不能装系统,在XP也认不到,MHDD扫描全是ABRT叹号?请问是什么原因,可以修吗?问题比较菜,先多谢了!

网友:
可以先换块电路板试下

网友:
不会搞,自己也在网上查了一下,可能是固件坏了,请问如何刷固件的呢?

网友:
是电路板问题吗,用什么软件搞好?

网友:
电路板 BIOS 坏了

网友:
可以找同型号的硬盘,最好是型号,固件号,版本号一致,用编程器回写好的板上的ROM资料

网友:
板,百分之九十是好的,头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很有可能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块WD 80g ,用MHDD扫全是感叹号!期侍高手

网友:
ROM  47和 模块的40  匹配出现问题 ,也不排除磁头出现故障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芯片数据写错了 由于错误的数据芯片造成
请问之前是否被正常使用 这个很重要...

网友(2010-04-29):
我的也是,能修吗

网友:
有可能加密了 ,有可能固件坏。盘体应该是好的饿。不要数据的话,可以找同系列的固件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