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老品牌机无法从光驱启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19):
很破的一台明基品牌机,想重装系统,已经设置成光驱启动了,但是就是无法进光盘界面,光驱和光盘以及IDE线都换过,就是不行,主板电池也是有电的,没有出现没法保存CMOS的情况,有人遇到过么?CMOS也恢复默认过了,还是直接就进系统了,汗

网友:
光驱有没有认到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是否没认到光驱? 把硬盘放到别的机子GHOST 比较省事!

网友:
当然认到啦,版主,我还特意在BIOS里看了一下,是认到的,放别的机子上ghost驱动不一样会蓝屏的呀

网友:
当然认到啦,版主,我还特意在BIOS里看了一下,是认到的,放别的机子上ghost驱动不一样会蓝屏的呀
引用 网友A:

GHOST 完了就断电,不让它进系统任驱动,放到BENQ去才让它认驱动!老机子的驱动应该认完的吧?

网友A:
GHOST 完了就断电,不让它进系统任驱动,放到BENQ去才让它认驱动!老机子的驱动应该认完的吧?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明白了,我以为版主你说装完系统关机再换硬盘呢哈哈

网友:
装系统时候有是否安装驱动的提示,可以选不安装啊。

网友:
呵呵!版主好办法,学习了啊

网友:
有笔记本硬盘转IDE的转接卡的话,你可以直接在台式机上GHOST完了再拨下来,接上笔记本继续解压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