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大电流

楼主(2010-03-19):
一开几电流就跳到5安 怎样维修 我是维修新手 教教小第

网友:
后极有短路现象啊  先排除再说吧

网友:
先用表测量一下电感对地阻值啊

网友:
先看看公共点有没短路

网友:
电感对地阻知为0是否有把电感换掉

网友:
开机之后有大电流,应该是后级有短路的地 方,仔细查查,打下各电感阻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