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有待机!3V 5V 1.2V已有唯1.8不出来!

楼主(2010-03-19):
今天接到一吧笔记本,故障是不触发!打开笔记本查看了一下,发现侍机3V 5V 1.2V 已经出来了,唯有1.8V 没有出来,不过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1.8 V电压在我换了C758电容竟然出电压了!本以为好了就把电源关了,插上键盘准备开机!但还是开不了,一测量1.8V又没有了!后来我又把电容给换回了我原来拆下来的!1.8V又出来了,但是断电后就会没有!加焊了MAX 1631 跟MAX 1845还是不行!!没思路了!求解答!

插曲:后来又加焊了一下MAX 1631 !*脏话*!3V 5V 也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动就这样了!测量了一下7 脚只有1.63 28脚也是一样式 21脚只有4.95资料显示要5V电压才行! 然后9脚电压是0V !

求再解答!

维修过程:本人重新定了一个6131焊上去了还是不行的,后来从基地看到了其它网友说有可能是没有焊好!于是我又加焊了一下,没想到竟然好了,3V 5V 也全都出来了,但是1.8V 还是没有出来,我也不换那旁边的电容了直接把1845换掉!插上键盘开机OK !测试了很久都没有问题后来交钱完事!

网友:
1631拆了重新焊,如果没动其他地方的话应该是没焊好,还不行就换1631了,这几天我也在修这个本子,让这个本子蒸腾完了,到现在也没修好。郁闷!

网友:
1.8V时有时没有,可能是有的元件性能不良,你可以看看以前的贴子,没有3V5V你换个1631试度看

网友:
6986S把它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