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776+纯平显示器!使用时间长出出现画面缩小

楼主(2010-03-19):
接到一台纯平AOC  型号C776的显示器故障是使用时间长一些的话,会出现整个屏幕缩小了!不知道这样的一个问题应该怎么样去检测维修?求解答!

注:后来本人按了一下这台机子的按键发现按键不是很灵,特别是在菜单栏选择菜单只能单方向选择!不知道如何解答?

网友:
这个机子易虚焊,特别是场块.

网友:
是的很爱虚焊。你看一下CPU和大的芯片有没有虚的。把板子掏出来慢慢打振现象出来你就好查了

网友:
先从直观的问题入手(也就是把发现的虚焊就先焊一下),出问题后,测一下行的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应该有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