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介绍个强力热疯抢

楼主(2010-03-19):
我的 热疯抢坏了 现在用台式风抢成功率低 。 现在准备在买个有找不到以前的品牌了 谁能告诉我你们都用的是什么的。谢谢

网友:
着急 帮忙 解决一下

网友:
风筒的话建议白光882..

网友:
不是的 。
我主要是做bga用。 手持的那种 不知道哪种好用 贵的又没意思了买 没几个做桥片的

网友:
兄弟,我帮你推荐一个既便宜又好用的热风枪吧。品牌“QUICK" 型号”990D" 这个风枪是数显的,可以做简单的BGA,吹南桥,显存,都没问题,最显卡就看你的水平了,再说你要做BGA用的话,还得有风枪支架和底炉,还有即使你有我说的这几样,温度,时间等都是要靠技术的,在5年前,我就是用这套“简易BGA"做好了几百片主板了,现在光BGA设备都换了四五台了,什么红外的,热风的,三温区的。基本包含国产的几大品牌,感觉三问区BGA "CF-360 380 I型”还不错,做T61显卡成功率很高。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