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下主板上那个1117网上有好多电压的

楼主(2010-03-19):
我问下主板上那个1117网上有好多电压的有5V,3.3,1.8主板上用的是多少V的我有点新手问问

网友:
不用找型号编号后带有固定电压标示的。
找没有标示的。
一般电路采用的设计,为可调式的三端稳压。

网友:
那要换什么好

网友:
一般是3V的吧

网友:
我上回换的是3.3的只是一换上吧南桥烧了晕灰

网友:
我也有块板故障是不能开机,但摸一下COMS傍的晶振能开机换过晶振,但没用,后来量了1117输出是1.8V,网上看到过1117输出也有1.8V的,不知道这里算不算正常.

网友:
在不同电路上,1117的输出电压不同,这跟输入的电压决定的,比如在开机电路上是3。3V,在桥电路上又是1。8V,2。5V,这就要靠你多看了

网友:
要看电路中需要什么电压

网友:
用在不同的电路中电压就不同了,要先分清是什么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