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人的HP 6515b

楼主(2010-03-19):
最近朋友送来1台HP 6515b的本本说速度慢要我帮忙装个系统。于是动手装了个XP9.2电脑公司特别版。用了2天他又来找我说,还是慢。后来我一试发现有木马,就说要杀毒,就又重做系统。没想到GHOST完啦再也不显示了,我那个急呀没法说。折腾了很久,电流能跑到0.91A~1.2A左右跳变,诊断卡不读数。最后换CPU.做北都不行。放了几天,怀疑BIOS,刷了能显示了。就是做不上系统。GHOST完了再重启解压完显卡驱动就自动关机。硬装,200系统,把硬盘装到台式机上做完系统,换硬盘,换内存都试过就是不行,请问那位哥哥能帮忙呀。

网友:
这个主板和6531一样吗 我正在修6531

网友:
我不知道呀。6515B的,论坛有图纸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不行就拿下来重新值珠试哈喃。。。不过这机子在网上都看到HP公开承认有质量问题了。。。好像听说还都要续保两年哇。。。修过的板也一样直接换新板。。。等着这机会吧。。。说不定不久了。。。巴适

网友:
北桥重做吧。

网友:
我最惧的就是这款机器,修一个坏一个。做U座就没好过。做好了也返。哎!

网友:
我的这个本本的问题同“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ighlight=HP%2B6515B”这个一样。有没有人能解决呢?

网友:
它的导热管也值得考虑

网友:
那板子好烦的,修好这个那个又来了

网友:
热管有问题也会引起  今天就见到hp520的热管没用了

网友:
装显卡驱动点点问题解决了,是显卡供电的那个滤波电容坏了,可是有有1个性的问题,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