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一下主板上场管是用在那的三极管双是用在那的

楼主(2010-03-19):
我问一下主板上场管是用在那的三极管双是用在那的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光是研究你那行字都有点辛苦。。。都不知你问的是什么?

网友:
搞不懂 说的是什么

网友:
我问一下主板上场效应管的作用和三极管的作用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去百度有答案

网友:
呵呵,你还真是刚刚接触主板维修啊,场管是电压控制元件,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台式机主板基本上都是pnp型的场管,三极管比较少。笔记本上倒是什么都有

网友:
回楼上,MOS管有PNP型的这个说法吗?只有N沟道,P沟道的说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摆什么文字谱呀

网友:
主板上的大部分都是N沟道增强绝缘栅型的MOS管

网友:
光研究楼主的字 就研究累了。。。。

网友:
呵呵,你还真是刚刚接触主板维修啊,场管是电压控制元件,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台式机主板基本上都是pnp型的场管,三极管比较少。笔记本上倒是什么都有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回答的也不咋地啊,场管不分PNP,NPN的,只说N沟道,P沟道;还有,主板上三极管一点都不少

回楼主:主板上场管主要用在供电模块,三极管在主板上主要是做开关做用,各个电路中都有可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