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侠东芝M400冷机不能开机

楼主(2010-03-19):
一台东芝M400,每次冷机状态下重开不能点亮,电源指示灯闪烁,此时按键盘有滴声,CPU风扇高速转动,硬盘有启动声,但没有读盘声,这样开五六分钟后再关机重启几次能开机,进入系统一切正常使用,有时重启提示英文大意好象是说BioS电池没电,后来又没出现,本人新接触笔记本维修,想问一下大侠们Bios电池没电会出现黑屏吗?这种故障应该查那部分?主板是945GM芯片组。

网友:
有的笔记本BIOS电池没电了,会不亮,可是过一会又能亮,感觉不是BIOS电池的问题,也有可能哪个地方虚焊了,还是先建议你换块电池看看

网友:
在不亮时按键盘都会有声音。。。。仔细看哈电流表喃。。会不会其实机子已经亮了。。只是屏没显示或者屏暗没看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觉得有可能是灯管不良了。。。要多点几次才能点亮

纯属个人推断哈。。

网友:
楼上的我觉不可能,因为热机状态下能正常工作,如果是灯管问题那系统应该可以起动了,硬盘应该有读盘声,不能起动时电源灯是黄色的,正常是绿色的,

网友:
而且重启正常后所有正常,亮度也很好,远行也正常

网友:
大侠们进来指点下新喔,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