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不识别硬盘故障

楼主(2010-03-19):
联想昭阳系列

版号;LA-3591P
最开始的故障是点不亮

修到能点亮,在不插硬盘光驱的时候档在LOGO处,且不能进CMOS,手摸南桥发烫

更换南桥后,不插硬盘光驱的时候不档LOGO了,且能进CMOS
插上光驱能从光盘引导
但是一接上硬盘,发现不能识别硬盘

裸板接上硬盘通电,发现硬盘不转
以为这下故障简单了,不就是供电的问题嘛!
哪想到
折磨才刚刚开始…………

按照常理先查供电,SATA接口的供电是接的+5VS,在SATA接口处测量该脚电压5.1V。
正常
既然供电有了,怎么还不转
于是加焊了一下SATA座
无果
目测SATA座内部插针,正常,抽插硬盘时感觉没有接触不良

测量硬盘背部的电路板,+5V已经通到了硬盘电路板了

主板地线到硬盘地线也是通的

难道真的是SATA座子故障了

于是拆了一个SATA座子,用线焊上去,如图中的接口B(只焊上了+5VS和地线)

奇怪!!!!
无论硬盘接A接口,还是B接口。硬盘都不转,但是+5VS和地线中间有5V的电压(如图位置)

无奈之际,在+5VS和地中间接上一个ATX电源的SATA电源接口
然后接上硬盘通电
硬盘居然转了!!!

接下来这个结果就想不通了…………
硬盘接在A.B两接口都不会转,但是测量回路电流有110ma
而接在C接口却能转,回路电流也就110ma

这个本本也就修不下去了

请各位高手讨论讨论,
何故?何解?

哎呀,我这修本新手,这么尽遇到这些问题
纠结呀……………………

网友:
我估计问题还是出在南桥上。找个托底的南桥在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说不通呀
你看看B.C两接口
一摸一样的接线
也就接了5V和地线

但是为什么接C接口盘就转,接B接口盘究不转呢?

这应该和南桥没有关系吧!

网友:
南桥内部的SATA模块缺少SATA的100M时钟。。查一下时钟芯片的SATA100M是不是正常发出。。

硬盘不接到南桥发来的CLK信号是不会起转的

网友:
南桥内部的SATA模块缺少SATA的100M时钟。。查一下时钟芯片的SATA100M是不是正常发出。。

硬盘不接到南桥发来的CLK信号是不会起转的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

飞翔兄弟请仔细看看C接口的接法
也就接了电源5V和地线
为什么C接口能转,而B接口不能转呢?

C.B是并联接法呀!!!!!!

照道理讲。这样的接法,应该和南桥没有关系吧

网友:
不要完全从理论出发,因为掌握的理论总是有限的。信号的传输距离都有限制,你随意接线,不一定行啊。设计主板时布线也有很大学问呢。

网友:
不要完全从理论出发,因为掌握的理论总是有限的。信号的传输距离都有限制,你随意接线,不一定行啊。设计主板时布线也有很大学问呢。
引用 网友B:

谢谢LSD解答
但是不牵涉到信号线
光是电源,应该没那么复杂

网友:
串口硬盘有的单独接电源是不会转的,跟并口的有区别,必须插上数据接口才会转,所以你那边估计还是跟南桥有关系。

网友:
串口硬盘有的单独接电源是不会转的,跟并口的有区别,必须插上数据接口才会转,所以你那边估计还是跟南桥有关系。
引用 网友C:

单独接接口C,盘能转
如图所示

网友:
电源座的5v不是就一个线的,你接的座和本机的座可能线少,而你用的C座应该全接了,你在看看硬盘本身

网友:
可以量南桥的32.768的晶振电压.两脚应该都在0.16-0.34差距在0.1几.如果一脚在1.几伏的.那说明南桥还没有做好.虽然给硬盘供电了.但硬盘回馈电压没有回加到南桥.总的来说还是南桥问题.或边上的谐振问题.

网友:
可以量南桥的32.768的晶振电压.两脚应该都在0.16-0.34差距在0.1几.如果一脚在1.几伏的.那说明南桥还没有做好.虽然给硬盘供电了.但硬盘回馈电压没有回加到南桥.总的来说还是南桥问题.或边上的谐振问题.
引用 网友D:

从C接口处和B接口处的接线可以看出
此时应该和南桥无关吧

网友:
电源座的5v不是就一个线的,你接的座和本机的座可能线少,而你用的C座应该全接了,你在看看硬盘本身
引用 网友E:

硬盘本身不用怀疑
肯定是换过硬盘的

网友:
看了大家的讨论,我突然想起一个例子,去年年底的事了,一台PSP游戏机,MINI USB接口,接电脑USB接口可以充电,但是单独接ADAPTER却没办法充电,当然了,量了板子上的电压都进到板子上了。当时也是没有搞明白怎么回事,估计跟这个很相似的故障。
期待楼言解惑中。

网友:
你再从主板拧罗丝的地方,找到主板的地线。 再从这个点上飞一根线到主板串口的地线,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硬盘本身不用怀疑
肯定是换过硬盘的
引用 网友F:
鬼谷子不是说硬盘有问题,而是C接口内部接硬盘的线不只一条

网友:
AB 接口的 所有供电脚都接上。所有接地 都接上!

网友:
AB 接口的 所有供电脚都接上。所有接地 都接上!
引用 网友G:

接过了
供电接了三根
地线也接过三根

都没有效果

网友:
是我的话,先杀南桥。管他三七二十一

网友:
刚刚仔细查了下SATA的电源接口规范发现一个问题。SATA电源的地线是一共有5根的,还有一根是复位线,通常复位也是接的地线,而你的AB接口和C接口的区别就是在于接地线的情况不同。你可以量下C接口的2跟地线是否相通。然后将5V的3根接好。估计这样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