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机器修坏了 。。。

楼主(2010-03-19):
很郁闷  ,, 改高压 吧 机器 搞坏了 ,,,,,,,   麽样交待,,,哦·!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说清楚点,好 让大家帮你

网友:
你修的事啥机器啊,不说清楚别人怎么帮你啊

网友:
我想他只是诉说下痛苦~~~~,没有别的意思

网友:
先是 案屏  后来改高压 出错了 不触发  修好后花屏量北桥下面电容 阻止有机个电容才2欧姆  换料板 北桥【没做过的】 后 不过 内存 ,,,  。。。联想e42l的 ,,,

网友:
电压上到ON上了吧

网友:
维修前怎么不事先让家属签器官移植协议呢,
跟他说BGA封装的东东,是要博一博的,万一有个闪失PCB板焊盘坏了不包修复。
跟人家修手机的一样,不包恢复原故障的噢

网友:
报价没有?顾客知道吗?以前在学徒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机器,弄坏了,我是这么操作的。

喂!你好,某某老师,你的那个机器要做桥,50元,有风险哟~~~~
顾客通常一听50元,马上回答“给我修”
那样你就可以交差了,呵呵。

不过你还是得加把劲呀,把机器修好

网友:
再换一个北桥试一下

网友:
机子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原来的桥可能是好的

网友:
11# ppyy0802 哥们 你太有才!!! 恩 好招 最好你报15  这样人家就更要修  你就有台阶下

网友:
今天 吧 北桥加焊 好了 可以屏烧了 ,,   正在修屏  谢谢大家 指导。不会认屏的芯片型号,,,怎么认 哦 ,,?

网友:
不好说哦 LZ自己再搞搞吧

网友:
所以说维修有风险  价格不能要的太低

网友:
祝哥们好运啊 早日修好